[讨论] 带隙的启动时间

楼主(2011-11-21):
想问问大家做的带隙的启动时间能做到多小?就是VDD快速的上升供电,到输出稳定的VREF这个时间差,能不能做到10ns级别。若有的话,很想知道用的是什么工艺,什么结构。

网友:
哈哈,我也想知道
就是电源上电都没法这么快。。。

网友:
电源上电都是us甚至ms级别

楼主:
仿真中不是可以快速上电嘛,仿真中可以达到10ns的响应时间吗?
有没有注意过?

网友:
电源pin一般接大电容,上电不可能快。脱离实际去仿真有意义?

网友:
10ns?? 这是神马速度啊  不太可能的

楼主:
芯片先慢慢上电,芯片中的带隙模块的供电是等芯片上电稳定后,产生一个使能信号,再给带隙供电,我想这种情况下,带隙上电是可以做的很快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上电稳定同时Bandgap也稳定了,你这么强调这个方式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带隙稳定时间可以做到100ns以下,但是再小也就没有实际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