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9.1如何删除cellPadding?(已解决)

楼主(2011-11-21):
place前用了命令specifyInstPad inst1 2

加filler之前想把这些padding去掉,用了几个命令:deleteAllCellPad ,deleteInstPad,都移除不了padding。

导致filler不能加满。

哪位碰到过这种情况?怎么才能移除padding呢?

网友:
怪怪, 是工具的bug吧,换个版本

或者restoredesign吧, 改DB下的东西,应该在 啥conf文件里面

楼主:
现在没有时间换版本了,后天就出数据了。而且服务器上装得EDI10.1从来没有使用过,还没有配置好,用不起来。
setPlaceMode -padForPinNearBorder true会不会导致route后的padding移除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陈版主的意思是多使用几次addFiller? 原因是一些cellPadding没有被移除掉

网友:
上面的回答不是本题的,请跳过

fp里面的DefRow的step不对,也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fRow应该正常,因为place可以的,我看了空隙的地方,高度就是std cell高度,所以step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你要saveFplan,再打开fp文件一行一行看

网友:
把你2个帖子合在一起看,觉得你的enc里面什么东西错了。

写一个netlist,sdc和def出来,
然后完全放弃那个enc,重新用netlist,sdc和def,import design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谢谢版主!
   这样做应该可以的

楼主:
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setPlaceMode -padForPinNearBorder true ,改为false ,然后就可以彻底删除cellPadding了。

网友:
也算是一个经验了

cellpad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