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modelsim怎么破解?

楼主(2011-11-21):
6.6和10.0都用过
按照论坛上搜出来的方法,6.6当时可用,重启之后就没法用了,license的什么问题
10.0破解之后用了几天,今天也出现了license的问题

求助各位,到底该怎么做?

网友:
我也在寻求6.6d和10的破解,ISE现在13。3后都要求6.6d后的modelsim/questa sim版本

楼主(2012-10-11):
嗯,我自己来回答一下我自己的情况
我是用笔记本装的,平时用无线,有时候用有线。破解的时候用的是无线,所以license里面应该记录的是无线网卡的mac,切换到有线网络的时候,无线网卡关闭,mac地址就对不上号了,于是报错。
所以,破解的时候用有线网就行了.

这只是我的猜测

网友:
Here is a link to download the crack
http://www.sonsivri.to/forum/index.php?topic=39136.0

网友:
Here is the link to download crack
http://www.sonsivri.to/forum/index.php?topic=39136.0

网友:
网上搜去 好多地方都有

网友(2012-11-29):
额,网上有好多

网友:
很多地方都有了參考一
www.avaxhom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