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关Card Probe的问题

楼主(2011-11-22):
最近做flash产品,要CP , 这个以前没玩过啊,

有啥注意事项么, 其他芯片为啥不要card probe,

做过的人说下,

我觉得要发到封装和测试版

网友:
回复 楼主:

    CP测试是在wafer级的探针卡测试,跟封装没有关系。
    可以与测试厂家具体沟通,他们需要什么信息,比如IO的坐标,好像还有pitch等等

网友:
版主, CP是Chip Probe的缩写, 不是Card Probe, 呵呵。

Probe Card, 探针卡, 晶圆级测试, 之所以做CP,因为这些die要去做SiP系统级封装, 封装前确定是good die。

网友:
明儿开始测FLASH,路过,瞻仰一下

网友:
作probe test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降低测试及封装成本
如果把所有测试都放在封装结束后,那么被剔除的产品白白浪费了封装成本,尽量放在probe test 则可以节省封装成本
另外封装后的单个芯片测试成本本身较高,而probe test往往可以同时并行测试多个die,效率高成本会降低
这个看公司和工厂,我们的产品都会做probe test

楼主:
但是CP也要另外付费的啊, 相当于提前做 机台测试

没错,那个flash 确实可以平行测2排pad,  可以提高效率

楼主:
再请教个单词,FT ,final test, 是封装后的机台测试么, 也就是最后的测试吧

网友:
嗯,是的,一般FT叫 “成测”, CP叫 “中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论是CP测试,还是FT测试。
    都可以同时进行多个die/chip的测试,叫多site测试。

    之所以进行CP测试,我认为主要是量率这方面的考虑吧,如果量率很高的话,比如能到98%,只做FT不做CP又何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良率高就可以不做CP?还是为了能够在封装前把废片剔出来,降低封装成本噻。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测试还是需要费用的噻,如果量率比较高的话,不做CP测试,自然是枉费一些封装费用,但是如果这部分封装费用比CP的测试费用还要少的话,就可以了。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假设我的量率是100%的话,那我就可以CP/FT都不做。封装完了直接送到客户手里了。

楼主:
这样的, flash没办法的,都要cp,  因为很多测试pin不封装出来, ft没法测

网友:
即使生产良率100%,不做FT,如何检验和保证封装后的成品质量
因为封装的关系,封装后往往满足不了test pin assignment,而且FT要并行测试需要定制test board,我们碰到的情况一般PT的并行测试效率要比FT高的多,大部分测试会放到PT,FT只做简单基本测试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当然PT的费用如果非常高以至于不足以节省总成本那就得例外了

楼主:
懂了,就是很多个bond pad 不封出来, 就是为了cp, 我现在flash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