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plify retiming

楼主(2011-11-22):
同一个设计,如果打开synplify 的retiming 选项,功能调试就会出错。如果不打开,功能调试正确。
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一般不开这个,Retiming对设计改动较多,虽然从逻辑上来说不会改变结果,但是实现时会改变寄存器的数量和位置。最好是在设计时就吧时序考虑好,从代码上解决问题,而不要依赖综合器来。

网友:
retiming可以信任,应该不是这个问题,LZ要好好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些风格会造成retiming错误啊

网友:
建议你检查Synplify的版本,老版本的retiming的确有bug,新的则不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跟风格没关系,编译器判断可以retiming且retiming可以提高时序性能,它就会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