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DM驱动中访问pci9054本地空间0的问题

楼主(2011-11-22):
各位大哥,小弟最近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我最近在弄windows下的WDM驱动,是一块基于pci9054的数据采集卡的驱动。问题一:
       系统发出IRP_MN_START_DEVICE后,在相应的IRP处理函数中获取到访问pci9054芯片内部寄存器的基地址pcibar1(I/O映射),及访问本地地址空间0的基地址pcibar2(内存映射),还有中断资源。但是读取pcibar1+LAS0RR,pcibar1+LAS0BA等,并非从EEPROM加载的值,而需要我手动配置CNTRL[29]和CNTRL[30]重新加载EEPROM的值。为什么系统上电的时候没有配置好???
部分代码如下:
         //CNTRL寄存器的偏移地址为0x6C
         ULONG cntrl_value = READ_PORT_ULONG((PULONG)(pdx->pcibar1+0x6C));
         //软件复位
         WRITE_PORT_ULONG((PULONG)(pdx->pcibar1+0x6C), cntrl_value|0x40000000);

         //触发pci9054从EEPROM重新加载本地配置寄存器
         WRITE_PORT_ULONG((PULONG)(pdx->pcibar1+0x6C), cntrl_value&0xDFFFFFFF);
         WRITE_PORT_ULONG((PULONG)(pdx->pcibar1+0x6C), cntrl_value|0x20000000);

         //软件复位
         WRITE_PORT_ULONG((PULONG)(pdx->pcibar1+0x6C), cntrl_value&0xBFFFFFFF);

问题二:
       按问题一的方法重新加载EEPROM的值之后,通过WRITE_REGISTER_ULONG((PULONG)(pdx->pcibar2+偏移地址), 数值),但是发现有些寄存器无法读写???如偏移地址0x20, 0x30, 0x34, 0x40。为什么???
       注:没有重新加载EEPROM之前,本地空间0所有的偏移地址都无法读写,读出的都是0xFFFFF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