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w2864音频寄存器配置请教

楼主(2011-11-22):
目前板子音频输入输出正常,但是无法通过客户端听到声音,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具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软件的话最好采用厂家提供的驱动来做

楼主:
怀疑是寄存器配置问题,厂家提供的是单片机下的程序,修改了一下,用到linux平台,驱动加载后可以从板子的AIN输入,AOUT听到声音,就是不能通过网络在客户端听到声音或者客户播放声音板子的AOUT听不到声音。

网友:
这颗芯片,我们用过,但是具体怎么调的我不太清楚,我们当时采用的是海思3510,他们的开发包中提供了2864的linux驱动
还有,你需要定位一下问题所在,看看是否通过I2S把音频采集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