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匹配中虚拟器件的添加;

楼主(2011-11-22):
请问大虾们,在进行模拟版图设计的时候,需要利用添加虚拟器件的匹配技术的时候,虚拟器件应该怎么添加,尺寸是否要和需匹配的器件一样,具体需要遵循哪些标准?

网友:
类型相同的虚拟器件可以全部积累起来成为一个器件,然后在电路图上响应的位置画相应的器件,最好是在每个需要虚拟器件的地方都相应的在电路图上加好

楼主:
谢谢回复。能不能再说详细点,在版图设计时候的一些技巧与规则?谢谢

网友:
具体参考the art of analog 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