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64)

楼主(2011-11-22):
本帖资料由 szp9912 收集提供,特此感谢,

Why clock is not synthesized in DC? why high fanout net, such as reset, is not synthesized in DC?

为什么综合时,不动clock?为什么不动某些大扇出的net,比如reset?

难度:2

网友:
因为这个 high fanout 综合和leaf cell的物理位置有关,

后端工具看的比较清楚, dc做也可以, 就是不清楚效果如何

网友:
DC不考虑clock ,是把clock 认为是ideal . 只优化逻辑

楼主:
icfb说的是主要原因,童殇的第二句正确,其他的回答不是本末倒置,就是答非所问

不是因为后端要删掉clock buffer,所以综合时不动它,

而是因为clock tree与leaf pin的物理位置密切相关,DC没有这些个信息,做了也不准,所以就不做了。也是因为后端知道DC给的clcok tree根本不准,所以一旦遇到,就直接删除

至于reset tree,是可做可不做,如果reset的时序很难的话,还是建议做一下,看看DC时是否可以满足时序,如果DC都满足不了,估计后端也很难做到,趁早想别的方案

网友:
之前都不懂,
現在看就比較有感覺了!
受益良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对于reset 综合是满足不了的,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网友:
就是,我们做的set信号很难满足啊!该怎么办呢?

网友:
详细查看set的timing路径吧,要么放宽约束条件,要么修改综合库吧,实在不行,就只有修改设计了。

网友(2012-02-23):
讲的非常好,不过还有一点不明白:
clock tree 与leaf pin的物理位置有关,请问这个leaf pin是DFF的clock pin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leaf pin是DFF的clock pin吗?

不单单指DFF的CK,应该是所有你想要做到clock tree中的认为是leaf pin的pins或po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