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問題

楼主(2011-11-22):
請問一下.....在lef檔案中的   OBS 這是什麼東西....有什麼功用????

网友:
相对于routing blocka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再請問...使用Encounter APR時候..
    Sroute如何設定...才不會去繞到有OBS的範圍

网友:
好像不用设定吧 OBS就是不允许绕线的地方

网友:
OBS 就是obstruction,就是edi的obstruction ,不过有placement 和routing blockage的含义,

就是阻挡别人的地方,主要指布线, 一般lef写好了, edi调用的时候自动认识这些blockage的,

会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