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数混合版图中,衬底是怎么接的?接模拟地还是接数字地?

楼主(2011-11-22):
请教各位大牛,如果数模混合电路,模拟电路是主要部分,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分开的,那衬底我是该接模拟地呢还是接数字地?

网友:
数字和模拟分开接,数字电路的噪声干扰对模拟来说是非常厉害的,可以使你的东西完全不正常工作都是可能的,AGND和GND必须分开

网友A:
芯片上分开接,中间隔开些距离,或者用一些独立电源地隔离。PCB板上可以接一起,或者中间加电感连接。

网友:
如果是我  就用个N阱环把数字部分围一圈,然后数字的衬底接数字地,模拟的衬底接模拟地

网友:
不管模拟还是数字最终都还是共用一个衬底哈

网友:
如果你的要求很高,请单独定义衬底pad。一般情况下数字和模拟区域之间的衬底需要单独接到独立的gnd pad,如果没有的话要按照情况具体分析,不要让数字和模拟之间串扰。

楼主:
       看到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拉扎维著,陈贵灿译,543页,“大多数混合信号电路至少有一个“模拟地”和“数字地”以避免数字模块产生的大的瞬态噪声干扰模拟模块的正常工作。那么沉底该与哪个地相连接呢?如果衬底与模拟地连接,则大的衬底噪声电流肯定会流经LA,在GNDA上产生噪声;如果沉底与数字地连接,那么沉底电压会受GNDD上的大的噪声的严重干扰。当然,GNDA和GNDD可以同时接到衬底上,使GNDA和GNDD之间有一低电阻的通路,但这也就达不到了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的目的了。”
     大多数情况下都采用与模拟地连接的结构,这是因为它可以保证模拟地的电压与衬底电压同步变化。

网友:
加guardring 隔离吧, 或者搞个DNW 来隔离,数字部分做在deep nwell里面

楼主:
应该每个人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吧。希望多些人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让我很困惑。

网友:
当然分开,中间用anti-diode隔开做esd。

网友:
一般我们会把电容电阻塞在数模之间以做隔离。。。赚分走人

网友:
各接各的。最后分别走到PAD

网友(2011-12-22):
回复 网友B:

    为何数字的需要放到dwell?

网友:
地永远只有一个,数字模拟地分开只是暂时的,即使用了2个GND pad最后也是到一块的。如果是一个pad只需从pad上拉2根线一根给digital一根给analog

网友:
芯片整个的衬底最好接模拟地

整个数字模块的外围得加N井与外围模拟电路做隔离  并且数字地和模拟地最好用不同的GND PAD.

网友:
是否可以用两个二极管反向并联隔离?

网友:
如果你想提高芯片的防噪声性能,可以把数字和模拟分别放到两个不同的NDWELL,并利用LDO分别供电,整个衬底电位接LDO的ground,我刚刚结束的layout就是这么画的!

网友:
除非用DNWELL,或者其它特殊工艺,否则是不能完全分开的
一般的工艺来讲,由于衬底是同一个,所以只能用加guardring得方式起到降低的作用,噪声并不能完全隔离的。

网友(2012-02-08):
各接各的,在top层都是各自的pad,在封装时候才会将地接到一块!

网友(2012-03-22):
同样很困惑,学习了下认同7L,有理有据的样子

网友:
经典老坑啊。这个问题从来没有统一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即使razavi书上说的也只是一种可能,而且是概率不怎么大的可能。一个大规模的soc芯片,里面有多个模拟IP和数字标准单元,你让衬底都用某个模拟IP的地去接?那个IP vendor恨不得杀了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字地,模拟地分开是必须的!
  数字模块用三层隔离环隔离衬底,分别用p+  nwell  P+ 环尽量宽,nwell中如果有埋层和深磷扩散就更好了,但埋层只能打环,以免影响模块内部器件的工作。

网友:
3e2e3232e23

网友(2012-04-23):
要求高的话,还是建议用DNWELL做

网友:
同意,我们过往的做法首先是A/D分开供电,其次A/D模块先加各自的P+ tap或P+ RING,连到自己模块的GND,然后分别加NWELL RING,再连到自己模块的VDD,这样相当于A/D模块分别被放在NWELL RING围成的p-sub里面了。

PS:有些foundary将RF(或高压器件)直接放在DNWELL里,隔离效果更好,缺点是比较浪费面积

网友(2016-06-20):
回复 楼主:

很多fab的建议是:整个sub是数字地,模拟地用隔离pwell做。Agnd和Dgnd是分开的两个PIN

网友(2016-10-10):
回复 网友C:

   请问您把数字和模拟模块分别放在DNWELL中,会不会在做LVS时候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模拟地用隔离pwell做。”是什么意思?pwell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2020-01-02):
手脚受教~

网友(2022-11-30):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分开接,中间隔开些距离,或者用一些独立电源地隔离。PCB板上可以接一起,或者中间加电感连接。 ...

您好 请问一下 芯片上模拟地和数字地在外部连一起的话 数字地上的噪声为什么不会传到模拟地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