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tcl脚本中如何确定小数点保留几位?

楼主(2011-11-22):
最近在写一个脚本,
脚本产生的结果的小数点有很多位.
我该如何设置才能保留我想要的位数?
请高手指教!!!

网友:
puts  [format  "%.2f"  $aaa ]  即可,

format和c,perl的printf一样的,

%d 是数字, %s是string,  %f是浮点,  %o,x, 是8进制,16进制

楼主:
多谢版主指教

网友(2014-05-18):
请问楼主 怎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