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tcl脚本中使用数组时,如何判断数组元素是否存在?

楼主(2011-11-22):
假设有这样一个文件,想用数组处理:
a 1
b 2
c 3
a 4
b 1
c 1
想要的结果为
a 1
b 1
c 1
就是不能有重复的元素,如果发现重复那就取较小的值
我的想法是:
首先要判断a是否存在,不存在我就给它赋值,存在的话,我就用其新值和旧值比较,取较小值
但是,前提是要会判断a是否存在?
请问高手如何判断?

网友:
先用regex 把a,b,c即第一列元素抓出来,然后 筛选啊,
比如push进一个array,或者进hash表,hash表比较简单

然后判断的时候是info exists $hash(a) ,  (b), (c) 即可,

如果是array, 这用lsearch  ,  if {  [ lsearch $data  a ] == -1 } { }

-1是找不到的意思 , 否则应该是该元素在这个list里面的index number ,序号

楼主:
楼主真乃高人也

网友(2012-03-17):
好像利用linux的排序命令,和删除重复行命令也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