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Edit中T-Cell的挖空图形怎样定义?!

楼主(2011-11-22):
如题:请问L-Edit中T-Cell的挖空图形怎样定义?!现在想构成一个直径4的圆,与变长为4的正方形,中心重合,进行异或XOR,生成的图形为想要的图形,会用L-Edit画,但是不清楚如何在T-Cell中描述!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大致图形如附件图中的黑色区域!

网友:
也想知道,不会写,只会画,不知道多边形是不是可以写的出来,如果写估计也太复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啊,有些多边形都是重复的,语言写很实惠!但是要是手画,不仅没有效率,而且精度也打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