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同步buck型DC DC为什么下管面积要比上管大呢

楼主(2011-11-22):
求助同步buck型DC DC为什么下管面积要比上管大呢?最近接触的几个项目发现下管面积都要比上管的大,不知道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这取决你的输出电压。主要是从效率方面考虑,如果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的一半,则上管应该大些,反之应该下官大点

网友:
同意2楼的。一般情况下,占空比小于50%,上管导通时间比下管少,热量小些,导通损耗小,下管的Rds(on)也小于上管,用于降低热功耗。

网友:
p型管电流能力要弱,面积大可以补尝。

网友:
Duty cycle is small

网友(2025-10-22):
牛了 了解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