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FPGA的滤波器难么?

楼主(2011-11-22):
小弟刚刚学了verilog,学会使用modelsim和quartus,现在保研,比较有时间,导师要我自己选本科论文的题目,不知道基于FPGA的滤波器难做嘛?明年四月要完成,不知道能不能做这个题目?
另外,《基于FPGA的滤波器》,《基于FPGA的图像采集系统》《基于FPGA的VGA图像控制器》这几个题目哪一个更适合我呢?
坛子里各位有经验的大大们。小弟刚刚入门,问题比较多,各位多包涵哈!
PS.导师给我的研究生计划是做基于FPGA和CCD的检测系统的。
各位大大有什么好的题目也可以帮我出出主意,谢谢!谢谢!新人问题多,大大们多包涵哈!

网友:
用fpga实现一般的滤波应该还是不难,关键在于滤波器的理论方面的学习。

楼主:
各位大大有什么好的题目也可以帮我出出主意,谢谢!谢谢!新人问题多,大大们多包涵哈!

网友:
FPGA的VGA控制器我做过,难度不大,你可以试着练下手

网友:
先做一个中频滤波设计把。不过现在好像主要都用matlab+simulink来实现滤波器设计吧。你是用哪家的FPGA?

楼主:
回复 网友A:

    altera的cycloneII  或者III

网友:
实现滤波器很简单的,例如通信中的基带成型滤波器设计。
1.首先matlab定系数。
2.系数转定点例如q值法等。
3.系数优化例如用CSD码编码。
4.结构优化把滤波器结构转置等等优化。
5.加法乘法运算的优化。
确定以上之后开始写代码。写代码简单主要是以上几个过程弄完整。代码就很容易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