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仿真 QuartusII FIR IP核无输出

楼主(2011-11-22):
我使用modelsim6.5a软件进行仿真,仿真文件中包含QuartusII 9.1  FIR IP 核生成的滤波器,在modelsim中我添加了lpm、sgate、altera_mf和primitive库,并把IP核生成的FIR滤波器*.vhd文件添加到了modelsim的工程中,编译后没问题。然后进行仿真,仿真后,滤波器所有输出信号值都为U,经过查找分析,FIR滤波器的输入信号都没问题,感觉滤波器好像没工作,不知是什么问题,是某些必须的库文件没有添加?还是我拷贝到工程中的滤波器*.vhd文件不对?抑或是其他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
你看看那个滤波器的*.vhd文件有多大,里面是很复杂还是只是个壳子?有可能你并没有把真正的FIR加入仿真。
还有就是你查一下复位。

网友:
看一下仿真精度是不是太小了,时钟不能太高了,tb里仿真精度设大点,然后是复位查一下,还有*.vhd里所用到的例化的元件一定要把库加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所添加的IP核生成的*.vhd文件大小为12KB,应该是个空壳子,只是定义了实体entity,然后对滤波器进行了例化,剩下的就是一堆注释语句了,复位信号我也查过了,没问题,是不是我添加的*.vhd文件不对?应该添加哪一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真时钟128MHz,应该不算高吧。对FIR IP核进行仿真除了我已经添加的哪些库文件外,还需要添加哪些库文件?能明确的说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看看modelsim中altera的库里面有这个IP么?好像是在alera_mf里或者其他,你找一下,应该能找到。如果有,你就在那个FIR上右键,直接点仿真看看能不能编译通过,如果可以的话,就说明你仿真时能够调用这个IP的。如果没有这个IP,你就得重新编译altera库到modelsim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用quartus建完工程,应该在工程的目录下生成一个类似library库之类的文件夹,里面有好多库文件,你应该把他们都加到你的modelsim工程下,你加的那个*.vhd我觉得只是最顶层的文件,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
你看看modelsim中altera的库里面有这个IP么?好像是在alera_mf里或者其他,你找一下,应该能找到。如果有,你就在那个FIR上右键,直接点仿真看看能不能编译通过,如果可以的话,就说明你仿真时能够调用这个IP的。如果没有这个IP,你就得重新编译altera库到modelsi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