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端设计和后端设计各指什么呢?

楼主(2011-11-22):
各位大侠,前端设计和后端设计各指什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我理解简单来说前端意思是设计仿真,后端是布局布线流片等等。

网友:
前端和后端不是也分数字和模拟吗  前端数字 和 前端模拟有什么区别  后端数字和后端模拟呢

网友:
前端应该是到DC的出想要的netlist,后端觉得主要是layout吧~~~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
前端应该到PRIMETIM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