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tance 属性不显示

楼主(2011-11-22):
cadence下对instance的属性进行调整但是选中其中一个instance之后,按Q,然后属性啥的啥都没有,该咋解决呢?

网友:
这种问题没碰过,比较怪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问题我经常遇到,虽然只要把icfb关了重开就好了,但是每次都是这样,丫的真是烦透了哇。。。。

网友(2012-05-30):
cdf冲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可以稍微详细点解释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