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查看乘法器的综合结果

楼主(2011-11-22):
一个很简单的乘法器,想看看综合后,综合器是怎样搭建乘法器,想看看门级图(逻辑图),发现technology map viewer  打开后却如下,看不到门级电路的搭建,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到系统调用的是哪一种乘法器模块吗?
望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样写法,很明显看不出来的,综合后,会把乘法器约束掉的,
可以这么些
module ( a ,b ,c)
   input a ;
  input b ;
  output wire [1:0]c ;
assign c = a * b ;
endmodule

网友:
你的代码写的有问题,shiyinjita说的对,你这样写,综合后就是你看到的那个结果。代码没有任何意义,被优化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你的方法也看不到门级图的,看不到他搭建门级图的实际电路图,从Technology M a p viwer 看也不行,出来效果就是一个框框,

网友:
恩,是的,呵呵,因为你用的是 * 这个公式,这样会当成一个黑匣子的,如果你用移位加 ,就会看到了

网友:
首先楼主的代码很有问题。。。其次看你的图像是QuartusII综合出来的结果。QuartusII默认调用的是FPGA里面自带的乘法器,并不是门级的,像是一个器件在芯片里。如果是用DesignCompiler做综合,你的“*”是operator inference,生成的也是library中的乘法器,如果DesignWare中有,compile之后就可以看门级的了。

网友:
mark,这个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