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LDO设计问题

楼主(2011-11-23):
刚开始接触LDO,逆向一颗芯片,其中关于LDO的问题有一下几个,寻求帮助,其中LDO用来给芯片内部提供电源。
1、LDO的输出Vcc,外面接的电容就是大家常说的外接电容吗?请问这个有什么功效呢?
2、我看很多论文在仿真中都加了Co以及它的寄生ESR,请问这个值怎么确定?
3、芯片内部貌似没有补偿,请问是不是在LDO电路中,运放是一级的就不用加补偿呢?

刚开始研究,很多问题不懂,谢谢诸位

网友:
外接大电容可以提高LDO的电流输出能力,改善系统的瞬态响应。外部电容端是系统的主极点处,所以内部一般不需要补偿。

网友:
Vcc上面接的电容是不是负载电容?作用是什么?Co以及ESR是根据器件的参数给出的经验值吧
补偿这个俺也不懂

以上还请大牛指点

楼主:
为啥我回复的都不见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非常有用,我还有几个问题
1、为什么这个在主极点就不需要补偿了?
2、Co和ESR是仿真时候加的,电路设计里面应该没有的吧?
3.外界的那个电容是不是就是旁路电容Cb?
问题有些白痴,非常期待回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里面有个词汇属于低俗范畴,被审核后台命中,扔到审核箱中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奇求问回复是啥,中间隔个*打出来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论坛里有本讲LDO的书,你可以下来看看。
1)外接电容也有助于系统稳定
2)你看到的论文仿真加的Co以及ESR,应该是指那个外接电容(本身自带ESR),0.1uF/0.1~10ohm
3) 加不加补偿要看你电路的零极点如何分布。

网友:
怎么才能搞好啊  电路基础太差了 零点和极点都忘记什么意思了 要学的东西好多啊  都不知道搞什么了

网友:
做LDO,反馈和稳定性还是要学会自己分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多谢,我下载下来看看,我看了比较多的论文资料,好像我的好多问题都是大家默认为应该知道的,基础的反而讲的少。
   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估计就是baichi两个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这个是必须的,关键是我刚上手弄,最基本仿真时候的那几个电容还没有弄清楚是什么来源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一般仿真时候的那个Cb指的就是下一级的电容,也就是常说的负载电容吗?

网友:
1、LDO的输出Vcc,外面接的电容就是大家常说的外接电容吗? 是的
2、我看很多论文在仿真中都加了Co以及它的寄生ESR,请问这个值怎么确定? 根据你所用的Co的自身的性质
3、芯片内部貌似没有补偿,请问是不是在LDO电路中,运放是一级的就不用加补偿呢? 理论上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