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仿真可变电容C-V曲线问题

楼主(2011-11-23):
仿真可变电容的C-V曲线电路可变电容的另一端接的是地(也就是说另一端的电压为0,而在实际电路中另一端接的却不是地,根据DC仿真过后从节点电压上可以看出其电压为1.17V)请问仿真C-V曲线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把另一端接1.17V呢?

仿真C-V电路

仿真C-V电路

实际电路

实际电路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var的一端接你工作时的DC电平,扫另一端的电压,算出C,做出C-V曲线,
其实像你做VCO的一般是分析大信号,还要算Ce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