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AXI裡的Byte invariance

楼主(2011-11-23):
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些 Byte invariance 的数据

Byte invariance 可以算是 little-endian 的一种,spec上也写little-endian可以直接连接byte-invariant interface

但是big-endian就必须经过一个转换function

9-4说这是一个mixed-endian data structure的范例

然后说上面的source and destination是用little-endian format,然后下面的payload是用big-endian

我不知道这边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是怎样运作的?

是不管little-endianbig-endian都要转换成这个mixed-endian data structure??

还有图中的0-7bitPacket是什么数据?? checksum部分也是little-endian?? 还有Data items又是放什么数据??

希望各位大大可以替我解答一下这疑问谢谢!

网友(2014-04-23):
我也想问这个Byte invariance到底是如何实现的,网上说的不同的厂家之间数据传输的形式是不一样的,有的是big-endians有的是little-endians,那么在传输不同的传输数据的时候,Byte invariance到底是如何将big-endians传输的,是自动转换还是不动?如果是自动转换成little-endians的话,那么是怎么实现的?上面说的那个function是我们硬件实现还是软件自动转换?总线只负责将数据传送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