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使用中的三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11-23):
1。加spare单元的时候想将加入的spare单元的输入端接TIElo,该如何处理呢?我用insert_spare_cells来处理的。但是看文档上并没有涉及到spare单元输入端的连接的命令。我用connect_net来处理,但是也没有达到目的。哪位大侠指点一二呀
2。在encounter中,如果想将在正式place前在一些pin端口处加一些buf,可以用ecoAddRepeater,用脚本处理。在ICC中是不是用insert_buffer就可以呢?
3。根据前端人员反馈信息,ICC在PR后得到的网表,端子顺序和DC后的网表的端子顺序不一致。但encounter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不知ICC在中是否有什么设定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欢迎讨论发言

网友A:
1. insert_spare_cell  不是有-tie 选项么,自动tie到 1‘b0 ,

2. 没错, insert_buffer = ecoAddRepeater ,  size_cell = ecoChangeCell ,

3. 啥叫端子, IO 端口 ?  这个有啥顺序

网友:
tool会自己帮你tie掉input floating的cell的.只是看连到VSS,还是连到tielow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如果让它接到tielo上呢?

2。我在place前在部分端口处加buffer,在ICC中怎么不好使呢?buffer是强制加上了,但是最后发现连线的时候并没有把这部分buffer连接进去

3。就是module定义里面的io的顺序。ICC中出来的verilog和DC出来的不一致。encounter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有没有方法避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用-tie,它自己就是一个floating net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不用-tie,之后可以用connect_net将它接到想要接的net上?
或者用-tie,然后用connect_tie_cells将它接到tielo单元上?就能实现spare输入端子接到tielo吧
所用的连线如何控制呢?

之前没具体处理过这种情况,不咋会……

还有最终lvs验证的时候,这部分spare单元需要在lvs用网表中专门针对添加么?ICC能导出来带spare的verilog netlist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额外的问题,在encounter中有个preplace opt,可以将前端过来的一些buffer都拿掉,然后根据具体的物理情况去摆放单元。

在ICC中这个preplace opt的过程是怎么执行的呢?是否place_opt中就能实现呢?还是需要用remove_buffer_tree -all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icc的 spare cell flow如下:
1. insert_spare_cells  -tie ,   这样输入pin 全是自动tie 到 SNPS-LOGIC0/ SNPS-LOGIC1上,

用下 derive_pg_connections  -tie,这个自动会变成tie net,

后面用 connect_tie_cells ,  所有的pin就 tie 到 tie cell上了,

2. spread_spare_cells  均匀分布,然后legaliz_placement ,

出的verilog 自动带spare cell的,因为他们连到tie cell了,

icc的insert_buffer很好用啊,自动创建net,cell,而且是
自动放在加的pin的旁边,不需要了另外指定,
然后route的时候肯定能route的, 你可以加完了 查下 net  connecttion,

icc write verilog  port顺序我重来没关心过,这个不重要,
也从来没有FE说这个port顺序重要,

icc很好用的,估计你现在在从edi转到icc,很多不适应 我也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错, icc里面算place_opt的一个部分,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buffer被删除了,

以前的AHFS (automatic high fanout synthesis)会先删除原来的,然后重新做buffer tree,

因此不需要单独的干预

如果比较高级的控制,是用 remove_buffer_tree/create_buffer_tree , 来做,
这个只是针对place_opt没做好 或者单独的定制化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这么详细的解答,我再试试

感觉ICC必须面面俱到才行,encounter有些定义坐标不准,它也知道自己调整,可ICC就不行
活到老学到老呀……

网友:
encounter简直就是乱得一把,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样子呀,明白了,自己也只是猜个大概,交流一下就更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ICC中怎么感觉它把tiehi,tielo单元的级别弄得很低,把这些单元都挤到边边角角处了,离着要连接的端子都很远,这样子没问题么?默认的wirelength是100,可明显大很多!

encounter还算挺老实

网友:
connect_tie_cells 要控制max_fanout , 我一般选10 ,有时候是1 ,

一般来说是靠近 tie pin的,我的都是这样的,

可以做完了检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4

网友(2013-06-10):
回复 网友A:

    厉害

网友(2014-02-14):
版主解答详细!学习了!

网友(2017-04-24):
有用synopsys的吗,讨论一下啊

网友:
nowadays, a lot of APR switch to innovus(newer version of encounter) from ICC/ICC2, especially more advanced node, like 10nm or 7nm

网友(2018-07-02):
innovus is more powerful than ICC now...

网友(2020-09-22):
学习经验,mark一下

网友(2021-04-27):
引用 网友A:
1. insert_spare_cell  不是有-tie 选项么,自动tie到 1‘b0 ,

2. 没错, insert_buffer = ecoAddRepeate ...

版主,您好!
和您请教一个关于spare cell的问题,还请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insert_spare_cell 怎么控制spare cell的tie走哪层metal?
我们的人提取了一个需求,让spare cell的输入从metal4连过来,然后输出floating,想的是改版时尽可能少改mask, 用ME4做eco。

我设置set_net_routing_layer_constraints的min layer是ME4,结果例如一个ND3,
从ME4进来一个输出,在ME1 同时连接3个pin,这样实际ME1还是并接在一起,没法实现需求。
而且输出还是在ME1的pin上floating,如果做ECO把输出引出来的话至少得经过好几层VIA和Metal。
我这前端暂时客串的后端,对后端工具不太熟悉,仔细阅读了ICC的user guide,以然找不到方法,比较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