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关于cts构建

楼主(2011-11-23):
各位大侠:
           encounter 中 工具会自动把*.sdc 文件转成 *.ctstch file的 。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将create_clock 转成 clock root ,对于 create_generated_clock 并没有转成。
所以我想请问的是如果在同一时钟点下,有 create_clock create_generated_clock 。这种情况下,两个clock 是false path。
这时要手动在*.ctstch 文件里面加入 generated_clock 的root pin,这个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这么做同上面工具自动生成哪一个会更好一些?

网友:
无论是否有generated clock,自动生成的ctstch,一般都不是最好,要调下skew什么的
如果在要手动在*.ctstch 文件里面加入 generated_clock 的root pin,要注意那个generated_clock root 单元的clcok pin,是否应该设exclude pin, leaf pin,或者一个特别的macromodel delay

楼主:
感谢版主回复!
每次都是被clock tree 不平的问题,搞的头大!
现在还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请陈大侠解答!
为什在clock tree Brower 里面看到胡clock trig_egde_skew 和 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skew报出的skew值相差比较多?
另外用pt run出的skew 值也和上面两种方法报出的值相差比较大。

这里我理解是否肯RC提取有关。针对这一点也有专门看过RC MODE设置,但是timing_design 之后setExtractRCMode -engine 都是default 而不是想要设置的detail .所以搞不清楚这个的RC detail到底在timing check 的时候是否起了作用。

网友:
看具体的report吧, skew report, full path的,有可能是timing derate引起的,
有一个是不管timing derate的,好像是report_clock_timing ,

我一般用reportClockTree 看skew,latency,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