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一下power analysis Signoff 的标准是什么

楼主(2011-11-23):
讨论一下power analysis Signoff 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
功耗是否正常,IR-DROP在5%之内

网友:
IR-Drop, EM的要求,

dynamic ir-drop和 static ir-dr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电时的IR需要分析么,啥时候分析啊

网友:
那个  叫power-on reset吧,
就是上电复位,一般一段时间吧,

如果是low power design, power-on的时候确实要分析下in-rush current, 不能太大,
看看建立时间多久

网友(2014-01-07):
没有大牛来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