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半导体器件结构图用什么软件做比较好?

楼主(2011-11-23):
半导体器件结构图用什么软件做比较好?想把结构图做的漂亮一点,求高手指导,介绍几个画图软件。

网友:
看你是做三维还是二维,示意图还是真实结构图.二维示意图的话,用visio就足够了。

网友(2014-07-22):
visio 就足够好了!

网友(2014-09-30):
visio怎么做啊

网友(2015-01-26):
Visio 足够了. 需要看看教程. 上手很快.

网友(2016-05-09):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是三维的,像FinFET这种结构的,可以用什么作图软件呢?期待你的答复!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ntaurus tcad或者silvaco tcad。前者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