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在多大的时钟下会频繁遇到时序收敛问题?

楼主(2011-11-23):
讨论一下,FPGA在多大的时钟下会频繁遇到时序收敛问题?我个人经验,在100M以下,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设计代码比较随意,但超过100M,时序收敛问题比较多,设计的注意事项也多了!

网友:
这个和器件的速率等级也有关系的。

楼主:
很少有用到高速度等级的器件吧,比较难买!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说的对,100M很普遍。我的经验是一个路径如果上3个adder或者五六个MUX基本上就下100了

网友:
这个是个经验值.....感觉用处不大.....

网友(2011-12-23):
和设计直接相关吧,如果是ASIC的代码,在FPGA上可能只能跑50M

网友:
这个和器件能力也有关系!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没有什么经验,看电路的复杂程度,如果组合逻辑很大,跑20MHz可能都会有问题。另外,如果有异步电路,即使电路很小跑100MHz也还是可能出问题,需要下好约束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根设计和板子都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