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们说说s=jw,这个s和w的含义吧,没学过信号与系统的实在不懂

楼主(2011-11-23):
接触得比较多,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jw为不要实部的s,因为实部只能决定大小,虚部决定相位。讲的不对请楼下续上!另外推荐看BP.L.H的信号处理的书。

网友:
拉普拉斯算子里的exp(-st),s=σ+jw,实际上包含了信号的幅值和相位信息。当σ=0时,就退化为纯虚数,是信号的相位信息,拉普拉斯变换就退化为傅里叶变换了。要学信号系统,那很经典的有奥本海姆的信号与系统课本。

楼主:
谢谢两位的热心,我先看看楼上推荐的书再来说说我的想法,看是否对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6-09-07):
奥本海姆

网友:
实部决定大小,虚部决定相位!奥本海姆不是这样写的吧

网友(2022-10-12):
学习了,明白了傅里叶变换和拉普拉斯变换的关系。傅里叶变换即拉普拉斯变换在s平面上虚轴上的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