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2011-11-23):
如果电路的相位裕度好,增益裕度不就也很好吗?它俩应该是对应的呀!只看相位裕度不就能判断电路的稳定性吗?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还要看
增益裕度啊?

网友(2012-12-03):
回复 楼主:

相位裕度好,并不代表增益裕度好。举个例子,如果在GBW附近有一个零极点对(右平面零点),那有可能相位裕度好,但是增益裕度可能会比较差,

网友:
可能是前不久在其它讨论时,提到增益裕度的概念,对有些人感觉有些突然。
分析一个系统时,可以试着把传输函数写出来,如果值会变得很大(~无穷),系统都会危险。哪个裕度不足都可能导致这种不希望的结果。
教科书上讲,相位裕度重要或者只讲如何通过足够相位裕度来保证系统稳定是有前提的,就是增益裕度不会有问题的情况下,这在多数简单放大器情况下是成立的。
但很多设计在加入补偿时会引入比较多的零点和极点,系统会比较复杂,两个裕度可能会变得同等重要,哪一个有问题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所以,引用书本结论时,一定要注意前提条件,或者一定要明白问题的出发点,否则可能会发现书本所讲有时对有时不尽对,或者说按照书上讲的做了但有时候还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在相位裕度为0时,增益有可能从0dB以下又增涨到0dB以上,是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是可能的。。。。

网友:
好像一般大家都不关注GM的,只在乎PM。不过做3级运放时就要注意了

网友:
我就知道相位裕度60~

网友:
CASCODE补偿的op貌似容易在GBP附近出现零极点对,这时只有PM检查感觉就不够严谨了,所以GM检查下会放心些

网友:
直接stb,啥都有了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STB是个强大的武器

网友:
如果遇到正零点 。刚好就是 增益+20dB/十倍频程  相位持续下降  这样就会出现增益裕度不够的情况啊!

网友(2013-01-09):
增益裕度通常要多大比较安全呢?

网友:
两个同等重要

网友B(2013-09-18):
回复 网友C:

at least 10 to 15 degrees

网友(2022-01-07):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at least 10 to 15 degrees

您是说增益裕度最少要10到15dB吗?

网友D(2024-04-19):
请问遇到这种情况导致增益裕度很低,应该如何解决呢,调节调零电阻的话相位裕度又会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遇到这种情况导致增益裕度很低,应该如何解决呢,调节调零电阻的话相位裕度又会变差
...

一晃过去十多年了。。。

真的遇到这种问题得具体问题看情况, 搞清楚零极点的具体分布,比如那个地方贡献零点,那个地方贡献极点, 是左边平面还是右半平面。

你说的调零电阻只是其中一种, 指的的是弥勒补偿里面的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