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xilinx 后仿请教

楼主(2011-11-23):
# ** Error: (vsim-SDF-3894) netgen/par/bus_stop_timesim.sdf: Compiled SDF file was not found.
# Loading C:/Modeltech_6.2b/verilog_src/xilinx/simprim_ver.mux
# Loading C:/Modeltech_6.2b/verilog_src/xilinx/simprim_ver.ffsrce
# ** Error: (vsim-7) Failed to open SDF file "netgen/par/bus_stop_timesim.sdf" in read mode.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vsim-SDF-3445) Failed to parse SDF file "netgen/par/bus_stop_timesim.sdf".
#    Time: 0 ps  Iteration: 0  Region: /glbl  File: F:/modelsim/new/glbl.v

网友:
可以查查路径或者文件名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