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ad连接

楼主(2011-11-23):
如图所示,在进行SRoute 时,Pad(GND)在第一层,给标准单元的电源(VDD)也在第一层,两者分别在电源环的左右侧,而电源环GND和VDD都在第四层,发现Pad或者是标准单元的电源线总有一者连不上去,不知各位大侠怎么解决?

网友:
这种地方确实比较搞, 确实搞不定的, 只有牺牲这块标准单元区域的metal 1 follow pin 连接了,

因为pad power connection 比较重要了 , follow pin只要连接任何一端都行的

你别的地方肯定可以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我把电源环都改成第三层时,是可以连上的,即从上下两面连接。但这是基于电源环宽度较小的情况(我一开始用的是10),当电源环宽度达到比如25的时候,发现又不能连接了。。。这软件有些地方不太好弄。。。

网友:
这应该是.18的design吧,  重视pad 连接吧,  follow pin不一定全连的,

而且macro power pin也不一定全连的,尽量连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