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iled to find 'count10' in hierarchical name /count10.

楼主(2011-11-23):
Failed to find 'count10' in hierarchical name /count10.

是这样的,想做一个时钟,count10.v,count6.v,count24.v是计数的
大概是这样的
module count6(count,out,clk,rst);
input clk,rst;//6????
output[2:0] count;//???
output out;//out??????
reg out;
reg[2:0] count;
always@(posedge clk,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ount<=0;
        out<=0;
    end
    else if(count==5)
    begin
        count<=0;
        out<=1;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1;
        out<=0;
    end
end
endmodule
在clock.v里面用到了上面三个东西
这么用的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count6(count,out,clk,rst);
。。。。
end

自己写了测试代码,
用modelsim做simulate的时候,就出现Failed to find 'count10' in hierarchical name /count10. 这类错误
用了·include “count6.v”这些也没有用

请问这这么解决?初学者实在弄不明白了

另外上面提到的东西全放在一个文件夹下

网友:
你需要认真读书,看看怎么例化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么写吧 count10 a(.......);
还有一个错误,clock里面不应该用always
现在没问题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