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安装cadence的virtuoso工具的计算机要多大性能

楼主(2011-11-24):
之前一直都在服务器上做电路
现在想买台电脑在pc机上安装,不知道对计算机的性能要求有多高?

网友:
求助  想了解一下啊

网友:
现在一般的电脑配置也可以了吧,可以用虚拟机跑,也可以安装Linux,在该环境下运行。我用虚拟机,感觉比较慢一些。

网友:
主要是考虑你的驱动是不是容易在linux下找,我当初的要求就是不容易满足,结果搞了台工作站。

网友:
建议值:内存4G,硬盘500G,独立显卡。

网友:
ubuntu 10.04, IC610,1G内存, 集成显卡,单核CPU,三年前惠普笔记本。感觉没问题,但是我是新手,没跑过很牛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