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用modelsim10.0C仿真UVM写的环境时出错

楼主(2011-11-24):
modelsim10.0C仿真UVM写的环境时出错 提示UVM里面好多宏都没有定义,在仿真时应该添加什么选项啊。谢谢!

网友(2012-09-05):
thank wrtg
eqyheqt
5u4

网友:
我 是在window 下,10.a版本。
1.set UVM_HOME d:/copy/uvm-1.1b
2.copy的 modelsim 的 uvm_dpi.dll{c:/altera/12.0/modelsim_ase/gcc-4.2.1-mingw32vc9/bin/g++.exe -g -DQUESTA -W -shared -Bsymbolic -Ic:/altera/12.0/modelsim_ase/include  $UVM_HOME/src/dpi/uvm_dpi.cc -o  $UVM_HOME/lib/uvm_dpi.dll c:/altera/12.0/modelsim_ase/win32aloem/mtipli.dll -lregex}
3.vlib work
4.vlog +incdir+$UVM_HOME/src $UVM_HOME/src/uvm_pkg.sv
5.vlog +incdir+$UVM_HOME/src hello_world.sv
6.vsim -c -sv_lib uvm_dpi hello_world (把lib/uvm_dpi.dll copy到当前路径)
7.OK

网友:
xie xie fen xiang!

网友(2012-12-05):
回复 网友A:

    请问第一步和第二步是什么意思啊?请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2014-06-19):
非常感谢,我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