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51高手请进

楼主(2011-11-24):
#include <reg52.h>
#define led_f_t  60000
sbit DS=P1^5;  //数码管位选的时候用的
sbit SHCP=P1^6;
sbit STCP=P1^7;
static int i;
unsigned char code SEG_DaTa []= {0xC0,/*0*/
0xF9,/*1*/
0xA4,/*2*/
0xB0,/*3*/
0x99,/*4*/
0x92,/*5*/
0x82,/*6*/
0xF8,/*7*/
0x80,/*8*/
0x90,/*9*/        };
unsigned char code SEG_Addr []={
0x80, /*数码管第1个位置*/
0x40, /*数码管第2个位置*/
0x20, /*数码管第3个位置*/
0x10, /*数码管第4个位置*/
0x08, /*数码管第5个位置*/
0x04, /*数码管第6个位置*/
0x02, /*数码管第7个位置*/
0x01, /*数码管第8个位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void send595onebyte (unsigned char dat);
void main ()
{
send595onebyte(0xff);/*打开全部数码管*/
for (i=0;i<8;i++)           /*显示A到H段*/
    {P0=~(0x01<<i);
        delay(led_f_t);
        delay(led_f_t);
        delay(led_f_t);}
        /*8个数码管,逐个显示1到8*/
while(1)
{
/*显示1到8*/
    for(i=0;i<8;i++)
    {  P0=SEG_DaTa [i + 1];
           send595onebyte(SEG_Addr );
       delay(500);
           send595onebyte(0x00);/*消影*/
         }
}
}
void send595onebyte(unsigned char dat)
{for(i=0;i<8;i++)
    {DS=((dat>>i)&0x01);    SHCP=0;
SHCP=1;        }
STCP=0;
STCP=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
{for(;c>0;c--);}着色部分为什么只显示一次?

网友:
楼主显示一次是什么意思?是只执行一次的意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是想让他显示1到8的,但停在了1上,后边的数显示不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send595onebyte(SEG_Addr );//这句只是默认了第一位数码管地址(SEG_Addr [0])开;要动态扫描开相应位
应该改成send595onebyte(SEG_Addr );

网友:
send595onebyte(SEG_Addr );//这句只是默认了第一位数码管地址(SEG_Addr [0])开;要动态扫描开相应位
应该改成send595onebyte(SEG_Add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