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请教一下,什么是微码?

楼主(2011-11-24):
一直没搞懂这个问题,希望高人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
firmware 的一种?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吧。用一段固化在CPU硬件中的软件代码,完成一条指令的功能。对程序员来说表现为一条指令。但CPU运行的时候却等效为执行了一段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