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弱请教一下,什么是微码?

楼主(2011-11-24):
一直没搞懂这个问题,请教下大神,,希望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
微码(Microcode),也叫做微程序,是指一个 CPU 的指令集作为一微码指令(微指令)的序列,其中每个典型地由很多位域和下一个微指令执行的地址组成。微码是机器指令和计算机初等变换之间的转换层。微码被存储在 ROM 中和允许新添加的机器指令,不需要它们被设计为电子开关,当新的指令被需要时。一些微指令将通常需要被取得、解码和执行每个机器编码指令。这些元素使微程序/微码与更多熟悉的汇编指令相比存在于一个低的概念水平上。每个元素用"micro"的前缀来区分来防止混淆:微程序,微码,微指令,微汇编程序等。
http://baike.baidu.com/view/488302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