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66)

楼主(2011-11-24):
问题由szp9912收集提供,特此感谢!

detail explain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EC and simulation?

详细解释逻辑等值验证和仿真的异同

难度:2

网友:
LEC应该是偏向电路逻辑方面的检查,而仿真应该主要是看电路实现的功能的正确性吧。

网友:
LEC应该是比较电路结构之间的等价性检查吧,不需要测试激励,但需要一个基准电路;而仿真应该主要是看电路功能的正确性,需要测试激励。不知理解对否

网友:
问一下,形式验证和它们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我想版主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形式验证与仿真的区别吧。
形式验证是为了验证综合前后或者layout前后,电路是否在数学模型上有改变吧。那综合前后的形式验证为例,用formality进行形式验证时需要DC提供验证节点,然后FM根据这些节点去验证综合前后的电路在数学逻辑功能上是否等价。形式验证不需要任何激励测试向量,他能保证逻辑上电路没有发生变化。

仿真的话有分为layout前后的仿真,前仿真主要用于测试功能是否正确,需要测试激励,后仿真主要用于测试是否满足时序(当然也就测试了功能是否正确),同样也需要激励信号。仿真的目的是模拟电路实际工作状态,看输入和输出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如果要说区别的话,我个人感觉形式验证就像数字电路中的analyse,分析电路功能,看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而仿真的话更多的是在模拟实际电路工作情况。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就是形式验证

sages解释得很清楚

网友:
形式验证比较的是电路间的等效性,比较是基于逻辑锥进行的
仿真是检验电路的function的。

网友:
5#回答的很精辟啊!学习了!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做的, formal run的比较快,  可以早点发现问题

但是post-layout simulation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designer 来说 是更放心的一步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不是formality也可以做synthesis前后的形式验证,还是只能做RTL vs layout后的?

网友:
formality是基本上没design的每个流程都会做的,rtl‘、  synthesis 、 dft、 layout这几个网表都进行比较,比较多的是rtl <-> synthesis  synthesis<-> dft  dft<-> layout

网友:
rtl vs gate, rtl vs rtl ,   gate vs gate,啥都行,

gate vs rtl,

网友(2014-11-25):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需要DC提供验证节点  这个是什么东西,能举例不,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