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工艺库中的1.8V,3.3V.指的是管子那两端的耐压值

楼主(2011-11-24):
smic0.18工艺库中的1.8V,3.3V.指的是管子那两端的耐压值,仅仅是指Vgs端的最大电压吗?,还是也包括Vds

网友:
应该是包括Vgs, Vds, Vb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文档里面没有详细的说明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文档里没有详细说明,不过管子的参数都是在正常的bias condition 下面测的,所以如果超过了正常的bias,你的模型就不准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受教。

网友(2012-12-27):
4V hao xiang ke yi de

网友(2024-06-10):
smic0.18BCD没有3.3V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