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关三分频电路

楼主(2011-11-24):
我是个新手,看到网上很多人设计三分频电路,用的方法很复杂,
我觉得没那么复杂,简单的计数就可以了,
以下是我写的代码,请各位高手看看对不对,相比网上那些复杂的方法是不是有缺陷

module div3(reset,clk_in,clk_out
    );
  input  clk_in,reset;
  output clk_out;
  wire clk_out;
  integer n1;
  reg clk1;
  always @(clk_in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begin
       n1=2;
       clk1<=1'b0;
       end
    else if (n1==2)
        begin
    n1=0;
    clk1<=~clk1;
        end
    else
        begin
        n1=n1+1;
        clk1<=clk1;
        end
  end

  assign clk_out= clk1;
endmodule

网友:
可能别人设计的是占空比50%的吧,所以会复杂点。

楼主:
我这个也是占空比为50%的

网友:
仿真了吗? 看起来好像是6分频

楼主:
这是仿真图

网友:
你看到的很复杂的三分频电路是什么样的?
不是用的上升沿下降沿双判断的方法吗?

网友:
问题是你这个
always @(clk_in or negedge reset)
用时钟双边沿,在FPGA内无法实现。
有人说ASIC有对应器件。
但是在项目中无法用FPGA验证、时序分析和后端都会被这个东西堵一下,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
这个既用边缘触发又用电平触发,在FPGA上是不能实现的,尽管你的仿真是对的

网友:
感觉不太对

网友:
楼主是学生?
你写的这个东西只能跑跑仿真,是不能综合成硬件的。

网友:
又来一个程序员....
现在国内设计电路的孩子都以为自己在做软件编程么....

网友:
非同步设计,上下沿加电平触发,又是阻塞赋值又是非阻塞赋值的。
这样子设计的东西基本没实用价值。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了

网友:
赞成楼上的,既有电平,又有边沿。怎么实现嘞?

网友:
实际Run不起来的,同学

网友:
同样学生,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应该是6分频的吧?别人的应该是三个周期变为一个周期,也就是输入clk的1.5个周期输出clk变化一次……所以会复杂一些,而如果要实现偶数次分频用HDL是很好实现的。

网友:
lz,只能说你还停留在看结果的层次。
你这个是能在FPGA和ASIC实现么?

网友:
所以说verilog害人啊,还没懂数字电路的就看verilog,写出来的东西真是千奇百怪啊。

网友(2012-09-23):
我是学VHDL的,看不懂这个呀!

网友:
你这个其实就已经采用了双边沿采样,posedge clk_in 和negedge clk_in,就算能够综合,门级电路也是一样的复杂
另外,是不提倡你这种电平采样的写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