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FPGA功耗估算中的翻转率问题

楼主(2011-11-24):
一个用FPGA实现的设计,计划移植到ASIC上。   FPGA用的是Altera的,计划先用Quartus的编译结果估算ASIC的功耗。

需要数据:

由LE估算出门数
RAM bit数
工作频率
翻转率

目前的问题是翻转率怎么进行估算,有没有大概的方法?

我看到有的估算工具给出典型值12.5%或者 25%,但芯片的动态功耗和翻转率貌似成正比,如果这个值给错了,误差就太大了。

网友:
工具是可以计算翻转率的
具体的忘了,也没用过:)

网友:
你这个里面干扰太大。
用le估算门就已经不太精确了。
另外你只能用le换算有多少个等效门,比如nand2,但实际情况根本不可能都是nand2.

你这里的误差,可能就比那12.5的误差大了。

网友:
估算门数都要靠经验,估算功率就更没谱了。

网友:
ASIC中,精确的功耗评估,要靠反标仿真波形

网友:
要仿真才能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