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check_timing 警告

楼主(2011-11-24):
各位大侠:
          在用check_timing -verbose 命令的时候,发现报出如下错误。请帮助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都是PAD 端口上的 ,一共有五类:
               1  NO drive assertion
               2 NO  input delay or arrival time assertion
               3 Unconstrained signal arriving at end point
               4 Missing specific input delay or arrival time assertion for signal clk2 lead
               5 Master clock edge does not reach the target for generated clock clk1
第5个是导致后面PT的一个从端口上的时钟找不到。

              个人怀疑lef 没有提取好导致的,但是没有足够胡理由说明。请大侠们帮助下!

楼主:
这个是在SDC里面没有定义的 就会报出这样的东西 、
比如 双向端口只用作输出,那么输入没有input delay定义 ,就会报这东东

报出来的东东应该是对的

网友:
check_timing 是检查sdc 文件正确性,完备性的,

和lef 没关系,

出来结果可看可不看, 要反馈给前端看下, pt 一般check_timing也会报出来的

网友(2018-05-17):
没人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