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晶体管的early电压,哪位知道?

楼主(2011-11-24):
如题~有知道么?

网友A:
early 效应也称为基区宽度调制效应。当双极性晶体管工作在放大状态时,改变基极-集电极的偏压将引起集电结耗尽区宽度的变化,因此也引起中性基区宽度的变化,这就是early 效应.Early voltage,是电晶体集极阻抗的一种估量值,高阻抗节点的阻抗值会直接相关于所用电晶体的尔利电压,更高的VA =更高的阻抗=更高的放大器增益。它反应的是共射BJT基区宽度调制效应的参数,一般对NPN平面管,Early电压的参考值为70~130V,典型值是100V。同时通过该电压可以灵活计算BJT内部的一些相关电阻。

网友:
二楼好详尽啊

楼主(2013-04-16):
多谢二楼,现在才看到,非常感谢!!

网友:
但是mos管的early电压和三极管的不一样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是IV曲线反向延伸和电压轴的焦点是不是厄利电压啊

网友:
强烈建议 楼主去看一本书   《微电子电路,第五版》
这本书对基本概念的分析和讲解可谓一绝

网友:
依稀记得这个好像是晶体管沟道调制导致I-V曲线上翘,电流反向延长与电压有个交点,就叫厄尔立电压,反映的是沟道调制对于I-V特性的影响程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定义了一个新的系数 lamda 在mos中,但基本概念是一样的,就是mos管的输出电阻是有限的,并且越来越小了。 不过在短沟道中,我们更关心本征增益 gm/gds (仅仅与L和VDS有关)。   130m TSMS的管子 大概50到60左右的增益,短沟道工艺,想设计高增益的电路,有点难,一是本证增益小,而是供电电压才1.2V 使得cascode 不能用太多。

推荐 《微电子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取非最小尺寸的管子是可以的。但主要供电电压才1.2V,想用cascode去提高增益,就牺牲了摆幅。 摆幅小了,信号功率小,相同信噪比的条件下,就必须把积分噪声做小,就导致要大电容,就导致功耗又上去了。

管子的本征增益一直在减小,更工艺相关。 高增益OTA难设计,static error的指标难满足,于是AD中有些不采用OTA了。

总之,低供电电压,短沟道的analog 难死了

楼主:
感谢各位,微电子电路,抽空得看下,应该对我目前的研究有帮助!
另外请教个其它的问题,跨导放大器的pspice建模各位有研究过吗?需要知道哪些参数(以运放参数为例即可)?
补充说明:
只建立功能性模型(瞬态/平均),不需要内部管子的详细参数。

网友(2015-09-12):
回复 网友E:

    版主 你说的那种id/gm的方法有没有复杂点的例子?看到好多教程都是单级放大器的例子。。。一遇到复杂电路,这种方法就不会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焦点就是电压值

网友(2018-10-19):
学习了,谢谢。感觉又学会东西啦

网友:
基区宽度调制效应

网友(2023-11-15):
引用 网友A:
early 效应也称为基区宽度调制效应。当双极性晶体管工作在放大状态时,改变基极-集电极的偏压将引起集电结 ...

不是VCE电压吗

网友(2024-09-15):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是IV曲线反向延伸和电压轴的焦点是不是厄利电压啊

那是mos管的early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