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spectre仿真MOS电容,结果这样,错在哪了

楼主(2011-11-24):
请教 spectre仿真MOS电容,结果这样,错在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但我还是不太明白,你是怎么仿真的,才得出cgg的曲线,能否在说的详细点吗?
还有,为什么在栅端要串联个电容,他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我是一年前做的,有点记不清了。你的电路body是不应该接地的,他跟gate一起作为控制电压,实际上也就是你的非线性电容的控制电压。你去网上搜搜相关论文,应该很有帮助的。
MOS Varactor

网友:
你只跑一个DC analysis 就可以了,然后打开calculator选择OP查看你的gate。
你的曲线现在是电流不是电容

网友:
EE536 Homework 2 Prob 5.docx (1.07 MB , 下载次数: 817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按你的方法,可是只能得到一个值啊,就是sweep最后的一个值,而不是一组曲线

网友:
你把DC analysis改成parametric analysisi 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parameter analysis后,op后的list中仅有模型的例化参数,没有Cgg等参数的

网友:
你的DC analysis 我看怎么没有选上啊,DC和parametric一起跑,DC里面不sweep变量,把sweep交给parametr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现在按照phdseeker 的DC方法已可以仿真DC器件的cgg了,但RF器件,找不到op中的 Cgg.
一直在想采用伯克利的EE240中的方法仿真电容,如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8%DD%2B%B7%C2%D5%E6中的疑问,但我自己用AC分析,还是图最初的结果一样,出不来想要的结果,不知为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当时用伯克利EE240的交流分析方法测出了你所给链接中的曲线。看了下楼主的仿真设置,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在测栅极电流值时没有报错么?貌似不能直接测栅极电流的吧...我当时是在栅极接了个0欧姆的电阻,然后通过观测流过电阻的电流(数值上与MOS电容值等价),得到了C-V曲线,楼主不妨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试过直接在栅端测电流时,ig_vg,是有电流曲线的,说明是可以直接在栅端测的。但是我用,我上述的方法,用AC测时,就测不出正常的曲线,不是你是怎么具体设置的,能否有空时,详细说下吗?
   还有,就是用hspice时,输出电容,他有专门xl18表示Cgg,但这个仅限于DC器件的仿真,在RF器件中,会在dc器件加入很多寄生参数,这样,如还是这样仿真,我想,是不是把那些寄生的成分没考虑进去,
所以我想用EE240中的AC方法仿真下,但是结果很糟糕,结好几个foudary的PDK都试过,均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lz你好!我的仿真设置见附件

网友:
hao dong xi
hao dong xi

楼主:
回复 网友B:

    wt 表示总的栅宽
wr表示单指栅宽
lr 表单指栅长
nr 表finger
SMIC 工艺

再次试了下,这种方法在smic 65nm工艺中,还是出不来想要的结果的

网友:
绝对要支持::Thanks!!!

网友(2012-01-06):
我也来试试!

网友(2012-08-07):
thx 我也来试试!

网友(2012-09-29):
thank guys,  just need it

网友(2012-11-29):
谢谢楼主,刚好下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3-04-02):
交流一仿真的频率如何确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parametric analysisi是啥玩意?没找到呢?

网友C(2014-04-22):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将0.1519设成1519或者更大,然后将得到的电容值曲线减小相应的倍数就可以

网友(2014-05-30):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只是想了解一下MOS电容,可以搭个低通RC,加适当的DC电压,保证工作点,然后跑下AC看极点就可以了。

网友(2014-09-19):
把频率加大,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5-01-27):
同样疑问,来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haohaohao

网友(2015-05-06):
根据ac仿真出来的电流不能计算出对应频率的电容值吗?

网友:
好资料,打开开一下

网友:
请问下mos管做电容是直接调用了mos管,将其接成工作在电容特性的状态?还是工艺库里直接有mos电容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5-08-17):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2015-11-20):
这是把mos当varactor吗?

网友(2016-04-13):
回复 网友A:

   学习!!!

网友D:
这文档大概写了,随着工艺的缩小,mos电容漏电增加,则电阻不能忽略,所以导致此方法有问题。一起学习

MOS Capacitance Measurements.pdf

网友(2016-07-08):
楼上资料很有价值!

网友(2016-11-14):
这太好了呀 谢谢楼主

网友(2017-01-13):
你做AC的变量扫描,出来的就是一条线

网友(2017-12-08):
正好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8-09-06):
谢谢大佬们的图片解释

网友(2018-11-13):
回复 网友E:

   请问 这里为什么和频率值有关? 加大确实会有不同。

网友(2019-05-13):
引用 网友D:
这文档大概写了,随着工艺的缩小,mos电容漏电增加,则电阻不能忽略,所以导致此方法有问题。一起学习 ...

感谢分享。
简单的说,就是提高原方法的仿真频率到1Mhz,最后计算的时候再除掉1M就可以了。

网友(2022-08-31):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将0.1519设成1519或者更大,然后将得到的电容值曲线减小相应的倍数就可以 ...

真的可以,大神

网友:
hspice 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