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手指教带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OTA的仿真方法

楼主(2011-11-24):
小生在对一个SC-CMFB OTA 仿真时,按一般的OTA仿真方法仿真摆率和建立时时,结果比较离谱,求高手指教!

所用的仿真电路

所用的仿真电路

楼主:
SC-CMFB OTA仿真是不是有特殊的仿真方法?

楼主:
求高手现身~~~~~~~

网友:
高手现身~~~~~~~

网友(2012-05-14):
用理想的压控电压源模拟CMFB电路进行仿真

网友:
既然是sc-cmfb,就要用non-overlap clock来仿真,而且最好搭成pipeline ADC里面MDAC或者S/H的形式

网友(2013-06-26):
高手在哪里

网友(2013-12-11):
SC电路可以用spectre里面PSS、pac仿真

网友:
求高手,求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1.  以前有干过,貌似用两项非交叠时钟驱动SC-CMFB电路,先跑.TRAN 若干时间(等电路稳定后),比如,从t=0开始跑若干个时钟周期到达t=t0, 然后,在该时刻有个对应的电路工作点,以此为基础即可进行.ac .dc等等分析。
2. 说白了先跑.TRAN->.AC .DC ...即可。

网友(2014-08-15):
回复 网友A:

    请问SPECTRE里是否也能选择某个时间点,进行AC分析?怎么做?

网友:
我是用PSS+PXF的,PSS+PAC发现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