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已解决]请教CTS file

楼主(2011-11-24):
在CTS的*.ctstch文件中的sink指的是什么?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吗:
leaf是树枝sink是树叶?

网友:
都是树叶,叫同步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啊,难道sink和leaf指的是同样的东西?时钟的末端就是leaf啊。leaf就是cell吧?

网友:
对,没错

leaf/sink 既指 cell,也可以指pin, 是一个意思,

sink pin , leaf cell , leaf pin , sink cell;

楼主:
懂了。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