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unconnected port.

楼主(2011-11-24):
Hi, all

about the unconnected ports in the layout in ICC,

how could I check whether a input port is an unconnected port, or an un-driven port,  since the  input to any cell couldnot be floating.

and do I need to tie the unconnected output port to a certain logic value, 1'b1, or 1'b0?

thanks in advance.

regards,
henry

网友:
for good habit , input pins should be tie to gnd if floating
output port can be floating ,

but it is not  a must action ,

you must write scripts to query ,
like

foreach_in_coll var [get_flat_cells ]  {
     foreach_in_coll  var2 [get_pins -of $var ] {
           set nets [get_nets -of  $var2   -quiet ]
            if XXXX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icfbicfb, could you plz provide the specific scripts to query the unconnected input ports?

thanks again

网友:
to find the connected nets , if the net does not exist or  the net is just one pin ( connections
pin ==1 ) , then this pin is floating ,

网友:
是吧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s, and could you plz provide that specific 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