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andgap各工艺角的曲率问题

楼主(2011-11-24):
我在设计bandgap的时候发现不同的工艺工艺角差别很大,有的工艺曲率完全改变,我检查管子状态,并没发现临界状态的,各位高手有 同样的问题吗,求解释。

网友:
不同的工艺角下很多参数都不同,比如Vth。
你的放大器还能正常工作吗?因为偏置可能变化很大。如果你的放大器仍然没问题的话,输出变化不应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