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使用问题 急求助啊

楼主(2011-11-24):
ubuntu11.10 装了VCS2010.06-4
然后使用的时候出错,
输入 vcs addertb.v fa.v add4.v add8.v
然后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1 module and 0 UDP read.
recompiling module addertb because:
        Compilation options of module have been changed.
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  -o ../simv -melf_i386   _vcsobj_1_1.o  5NrI_d.o 5NrIB_d.o SIM_l.o     rmapats_mop.o rmapats.o       /home/ran/synopsys/VCS/linux/lib/libvirsim.so /home/ran/synopsys/VCS/linux/lib/librterrorinf.so /home/ran/synopsys/VCS/linux/lib/libsnpsmalloc.so     /home/ran/synopsys/VCS/linux/lib/libvcsnew.so        /home/ran/synopsys/VCS/linux/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home/ran/synopsys/VCS/linux/lib/ctype-stubs_32.a -ldl  -lc -lm -lpthread -ldl
make: g++:命令未找到
make: *** [product_timestamp] 错误 127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2.184 seconds to compile + .044 seconds to elab + .020 seconds to link
怎么办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哪位大侠解答一下。

网友:
make: g++:命令未找到

楼主:
恩,就是没装g++
不过我在ubuntu上用,装了g++也报错,应该是库的原因
后来改用redhat,可以了

网友(2013-08-03):
回复 楼主:

   可我是redhat,不行啊!求解。非常感谢!

网友:
vcs没有自己的c编译器,调用的系统的,可能是你安装的ubuntu版本的gcc和vcs的不兼容。
可以试着重新安装一下gcc

网友:
我也在ubantu碰到过此类问题,更换g++版本后解决
最好是看看别人安装成功的 用的是哪个 g++ 版本